联想昭阳E46G掉电维修

楼主(2012-03-25):
机器型号:联想昭阳E46G 板号:DAOLL5MB8DO
故障现象:通电笔记本指示灯闪一下。电流跑0.7A左右掉电。论坛里有好多求助帖疑似通病,需要同僚验证。
维修经过:维修经过颇为周折,先前做了很多工作,CPU管理芯片的MOS管和大滤波电容全套都换了。
也没有啥好的思路。只能不断通电在掉电之前逐个测电压了。当测到+1.5vcpu时,发现这个电压没有出来。
没有多想果断飞线。通电居然不掉电了。接上屏联想界面赫然在目。接上硬盘试机一下午,没有异常。
本想交付客户使用,但又不甘心,刚好这几天生意清淡一些,取掉飞线,又继续研究起来。
测得PQ72 1.5VSUS 1脚1.5V,+1.5VCPU 4脚没有电压, 1.5V ON 3脚5V,电压偏低了,所以1.5VSUS没有
穿越PQ72成1.5vCPU。追查1.5V ON, 1.5v ON和PR212、PQ53有关。 测PR212阻值1M左右正常电阻一端15v正常。
加焊PR212,测PQ53没有短路,又使用我经常用的同体移植,交换PQ53和PQ64,2个元件型号一样都是4496N沟管,
这样省得在料板上拆元件。通电1.5V ON 11V直至PQ72 3脚,1.5VSUS也转换1.5VCPU成功。故障修复,在此要
感谢二位大侠的友情帮助小俊、高波。

网友:
有点疑惑,PQ72为N沟道MOS管,D极为1.5VSUS,G极为5V相对D极为高电平,为什么不能导通PQ72,而需要11V这么高的电平的才能导通。请楼主讲解一下谢谢!!!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这个要看mos的型号哦

网友:
达到完全导通5V是不够的。

网友:
LZ这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精神值得敬佩。。。

网友:
楼主这种精神非常好。

网友:
呵呵 楼主的精神还是很可嘉的 学习了

网友(点评):
都是生意淡惹的祸,忙的时候只要修好就行。不求甚解是我的坏习惯。

网友:
楼主 既然管是好的  怎么交换下就好了   想不通啊

网友(点评):
怀疑PQ53或PR212虚焊

网友:
管子还是有问题的,阻值变小 或漏电导致拉低1.5V_ON 电压。。

网友(点评):
虽然对调了PQ53和PQ64,测试了一下午。但最终还是把对调过去的那个4496给换了,就怕稳定性不行。帖子里忘记说明了。

网友:
怪了,原来的驱动电压被谁拉低的呢?楼主对换PQ53与PQ64,就可以了?有点牵强。

网友(点评):
对调了一下电压上去了。修好试了一下午,怀疑是虚焊。

网友:
这个故障在我们维修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不过要是我的话肯定不会飞线,就算是想要试下,也直接用烙铁把456脚拖一块儿多省事啊,呵呵 。

网友:
还是兄弟聪明,我当时只看了图纸。没注意实物中456脚是挨着滴。下次一定把线省了。

网友:
在电压的维修中,这种现象经常出现。

网友(点评):
平时没有这么仔细去测电压,都是3板斧式修板。

网友:
3板斧式修板怎么修?

网友:
是啊
抹点焊膏
连一下要别飞线省事

网友:
佩服,学习下,都是经验啊

网友:
  哇、有两位大师指点啊 。羡慕中、、、

网友:
那就说明PQ53这个管子还是有问题!是否是这样?

网友:
佩服楼主的求知精神。

网友(2012-05-14):
这个电压 受 HPWRGD 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