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s21 灯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2-03-25):
sony cs21 按开关灯亮一下就灭了,裸板电流上到0。43左右掉了,有人碰到这种问题吗,好像是通病~!
通病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

网友:
LZ先别想是不是通病的问题,先查一下,看看电压是不是都出来,有没有短路什么的呀。

网友:
查查电压信号都有了吗 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
CPU 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