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5网卡 无线网卡 声卡 USB无线网卡都不能用。。

楼主(2012-03-25):
明基BENQ R45笔记本 自己家亲戚的说小孩子自己拆开貌似捅到哪里了 不通电。 好吧我也不会修笔记本的 就说我拆开看看。 开关才0.3V。记得以前看过个帖子说是 R45上面有个待机芯片还是什么的叫PS51020。找到了很烫手。于是就换了个但是还是很热。于是就把IO给换了(也是那个帖子上说的)IO换了以后开关有电压了PS51020也不热了。开机可以通电不显示。南桥巨烫手。南桥旁边和底板都没有短路什么的。肿么办呢。发了个南桥寻思换上去型号是NH82801HBM。过了几天(我这地方比较偏没有顺丰),发来了全新的开始换,换上去了电源插上去一摸不烫了,高兴啊于是插上屏线一试OK可以开机了,就屁颠屁颠的装上,都可以进系统,但是进去后发现他无线网卡没认到,也没有声音,我就重启了下,嘿!这下好,板载网卡的也认不到了设备管理器就一个1394。我就装了个系统,装完了板载 无线 声卡还是没有(BIOS里我都看了没问题)。于是我就把无线和上面内个猫给拆了,开机一看板载网卡有了,但是我把网线插上去以后一直都是正在获取小电脑上面是10mbps.后来我把网线拔下去蛋疼了。居然还一直是正在获取。。。无语了。又把无线网卡插上去无线认到了但是也是连不上去(反正我后来就是无线网卡和猫来回插来拔去的有的时候能认到有的时候认不到,认到了但是也是连不上网 声音一直没有)。 好吧我寻思我插个USB的无线网卡总能用了吧,我弄了个新的上去驱动和程序打完以后。。。。。。还是连不上,USB的也不行。。。U盘和鼠标插上去都没问题。实在蒙了,,是我南桥做的有问题?应该不会啊,南桥做的非常好。能是什么问题呢大侠们。指点下,因为本人以前就修主板的 没修过笔记本 有的电压什么的额。。。是有点蛋疼。

网友:
补充下 无线网卡插上去了后就会慢慢开始发热。虽然没到很烫手的程度,但是也不正常吧。稍微有点烫手

网友:
是我南桥做的有问题吗?

网友:
重做次南桥吧

网友:
LZ还是先查本地网卡吧,其它的之后再考虑,看看是不是因为本地网卡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
我把本地网卡拆了以后还是一样 无线网卡 声卡 还是认不到。USB的也是连接不上。那应该就是南桥没做好吧  还是叫我做坏了 。。。。。呜呜呜

网友:
就是他网卡 声卡 无线网卡 USB无线网卡走的都是南桥是不?

网友:
对照线路图,跑线检测南桥对应设备的信号正常与否

网友:
重做南桥吧,没做好。。。

网友:
嗯 好吧我重做下南桥吧

网友:
直接换桥吧。重做不行的

网友:
我上次修个本本是USB不能用,买了个南桥回来不行,自己从旧板上拆了个重新掷球装上行了,买的南桥不一定是好的,奸商很多,不要因为换的新南桥就忽略南桥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SB本身的原因,再做一次,不行再换一个

网友:
哎 问题是我就发这么一个桥 也不经常修笔记本  也没有废板什么的 我现在拆下来了 重新植株看看吧

网友:
10有八九是你 南桥没做好啊, 哈哈。。。。。。

网友:
重做完毕 故障依旧 应该不是我没做好我怀疑他给我发的桥有毛病 还全新原装的呢

网友:
南桥没做好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换南桥后没有声音  但南桥是旧的最后换了个全新的  OK  了
你可以试一下  90%会好的

网友:
我这就是全新的南桥应该不是没做好我做了两次了 问题都还是一样 板载网卡 无线网卡 USB无线网卡 声卡全都不行

网友:
是不是这条总线上的时钟不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