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打发客户走

楼主(2012-03-25):
接到客户的机器有什么好的方法吧客户留下机器,打发他走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想知道。
高手说说你们的经验   分享一下。

网友:
你就跟他忽悠散。实在不行 就先把机器拆了,然后慢慢跟他耗时间。说他的板难修很麻烦。然后他等会 就自己会走的。。

网友:
你先把机器拆开,然后简单的看看,在就给客户说机器主板有问题我先查查看今天不知道什么是后修好,有可能下午或明天,你要是有事你先去忙,修好修不好多少钱都先打电话给你,你可以把硬盘带走,配置都给你写清楚,大部分客户这样都可以打发走的,除非等着用的,那就没法了。

网友A:
昨晚心情不好,都差不多9点多了,还有个客户坐在那里等着我搞一台BENQ的笔记本。外面进来一个大叔,拿着个旧的腾达路由,唧唧歪歪说要帮它测试好坏,然后再买我的新路由。我背对着他说,我现在没空,你明天请早,不好意思!2秒钟左右,大叔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哈哈哈哈!!!

可惜我这个好像不是楼主说的打发方式。

xch

网友:
先把机器拆开,在解释下着问题不好修啊,放着我给你好好查查 ,

网友:
先检测大概什么问题,然后说明情况严重的要时间长点 不能急 好好和他说!

网友B:
如果客户不愿走,不要老劝。现场修就行了,修多少算多少。

只是电容爆浆,也让客户看你换电容吗?
版主 我怀疑这个 惦记、 在灌水

网友:
    我这儿  一般都是拿到机器 直接拆开 问题简单就报价快速维修。。 问题复杂就的话。。就直接一声不响东搞搞西搞搞  磨上半个到一个小时。。 才给客户说麻烦   要留修。。 说的深奥一点的问题 。。。

网友C:
耗,耗到他不耐烦,主动提出留在这里修!

网友(点评):
有人就这样受罪了,有一店里的新手就是耗着耗着差点跟客户打起架来,结果被暴炒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呵呵 ,简单的呀 方法很多的

网友:
先把机器拆开 在检测的时候多花点时间   有些客户等的不耐烦  就是一下很难搞定  大概一天左右   叫他现在这边  写好维修单  电话通知就好了!

网友:
呵呵你们经验很多呵呵我多学学

网友:
方法好多啊!做得久经验自然多。

网友:
菜鸟 学习中 不过这个真的是个问题

网友:
价钱少的就现场修,多的嘛,不管容易还是难修,都留下,这个,你懂的

网友:
回答的太好了  学习了  。反正先把机器给他拆开再说 。

网友:
机器拆开,捣鼓会,然后说机器放在修吧,具体哪的毛病的检测后才知道,要不你留个电话,你先忙。检测出来具体毛病给你打个电话,修与不修,到时候再说。

网友:
上面说的都还是有道理,我也学习了

网友:
说的很好了,通常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肯定是先把机器拆开,然后说一阵的行业用语,搞得他都听不懂,然后说问题很大要留在这里慢慢修

网友:
就是和他耗时间

网友:
在说的经验都可以,LZ这下有的学了呵呵

网友:
解释一下大约要修多少时间,一般都会走的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 还用来这取经吗

网友:
大大大干萨嘎达发发生的

网友:
机器拆开,万用表这量量那量量,完了跟客户解释这毛病一时半刻搞不好,有个管子坏了这没有,得到同行那里拿一个换上再看下面的电路好不好,总之得细查,你留个电话,查出毛病通知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心情不好,都差不多9点多了,还有个客户坐在那里等着我搞一台BENQ的笔记本。外面进来一个大叔,拿着个旧 ...

测试下来,是好的话,就不会买你的路由了

网友:
先拆开再说,然后用仪器这边量量,那边测测,告诉他可能一会搞不好,让他有事可以先放这边,留个电话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客户不愿走,不要老劝。现场修就行了,修多少算多少。

是的,要注意分寸。不要让客户以为支走他你要干什么似的。

网友:
先把机器擦开在随便用表量量就说今天搞不定叫他机器放着里

网友:
客户看着总觉得不自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耗,耗到他不耐烦,主动提出留在这里修!

客户着急用的要急修的,你怎么给他耗啊?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但是你得说点深奥的词句,让别人一听就蒙的话,呵呵,那样好忽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着急用的要急修的,你怎么给他耗啊?

我这有回收的二手电脑,跟他对换台撒,就说你这一时半会修不好,你要急用电脑我就跟你换台,比你的配置好多了!回收过来都没修过的,你这个就算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第一  先把及其给拆了  第二 给他耗时间

网友:
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先拆机器后报价,要是客户嫌搞不修了,怎么办,再装好还给客户吗,那拆装机不要时间吗?我之前的公司都是先报价再拆机,而且不存在当着客户面维修的事,我们的维修间是不让客户进的,我觉的这是模式的问题。

网友:
简单的话直接报价和时间啊,难点的话就让客户先放着,就说比较麻烦没那么快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