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IO是通用的是可以互相对换的?

楼主(2012-03-25):
什么样的IO是通用的是可以互相对换的 ?有没有相关的文章给发一个连接地址。

网友:
这东西不可能是通用的,同一个型号后缀不同都经常不能替换

网友:
这个没有通用的,有些能通用要看平时的经验来办事了呀

网友:
通用的少,还是尽力找一模一样的。

网友:
基本都是找相同换,这东西也不贵,找个不一样的也不一定好不好用,浪费时间,

网友:
w83627hf-aw与W83627HG-AW,W83627THF与W83627THG,IT8712F-A IXS与IT8712F-A HXS,IT8718F-S CXS GB与IT8718F-S HXS GB可以代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找I/O厂商的PDF,看看是否引角定义一样,只要引角定义一样基本都可以替换(同一品牌之间)

网友:
一般都是同型号代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