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3-25):
就有时候U盘是0字节的没资料,但是换台机子有可以了,请教下
U盘
资料

网友:
看hao型号,下载一个量产工具、量产一下试试,应该就可以了,事实上,u盘出现这种问题只要找准量产工具就可以恢复的,你要是不会的话看看网络上有没有相关的教程
同意楼主:
0.0
yuanlailai
同意楼主:

网友:
很常见 有时候插前置的也不想 就后面就好了 并不一定是u盘的问题

网友:
是啊呵呵就是啊,量产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不小心又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flash芯片虚焊了

网友:
电脑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凭我的经验,量产下就好,低格、高格随便

网友:
有时是电脑的usb接口的问题

网友:
以后试试...

网友:
有时候会被识别成RAW格式吧
检测USB主控芯片,量产一下。

网友:
这个是端口的问题,换主板的ok

网友:
学习了,以后试试

网友:
看看电脑用了几年?

网友:
量产一下吧,先用软件测试一下 芯片。

网友:
除了U盘本身问题和主机问题外,还有一个就是NTFS格式的用户权限了,遇见过WIN2003能用的U盘 在XP上显示O字节的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正常情况

网友:
学习了!好像是这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