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按F1 的处理?

楼主(2012-03-25):
关闭软驱,把硬盘插到第一个接口上,换电池

网友:
en  不过有时要看他提示什么错误,不懂的话网上查下就好了

网友:
进BIOS里恢复一下默认设置

网友:
电池放电以后,关闭软驱,查看相关的提示。可以帮你~!

网友:
关闭FloppyA FloppyB为disabled   在Advan ced BIOS Features 菜单下 Boot up Floppy seek 设为 disabled

网友:
LZ只说了其中的一种,,按F1的情况很多的。

网友:
1、把软驱关了2、关掉软驱不行的话电池可能没电了!换一下电池!

网友:
这个在BIOS里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进BOIS,,设置一下,,,

网友:
电路有问题或南桥

网友:
重新调BIOS 换COMS电池

网友:
有时还是要懂点英文的..

网友:
这是基本的知识了,进BIOS设置下不就OK了。
阿桑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ser=%B0%A2%C9%A3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拔电池,去一次WC,回来插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