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手动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2-03-25):
如题,盘石AM2大板,NV单桥,原故障是无CPU供电,换6566解决,然后发现CPU供电偏高,发热有些大,加好风扇可以正常使用,现在问题是,不能手动复位,点复位排针后主板不能生启,表现为加电不跑码状态,系统下点重启也是一样,测,主板各复位点在点复位排针的时候,有跳变,现在的问题是,点开机键上电启动,CPU供电1.6V,而正常运作中点一下复位排针,则变成0.9V,测6566在点复位排针前后得到两组不同的VID信号儿,难道是桥问题?

谢谢各位哈,我又重新换了个6566就解决了,而且CPU供电值也不偏高了,1.34V,正常了,看来能进系统也不能表明6566正常啊,

网友:
我有快华硕主板和你一样的毛病,IO,和时钟都换了,bios换了并且升到最新版本,就桥没有动。

网友:
不错 楼上技术强

网友:
原来是换的6566不良啊

网友:
原来是换的6566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又不到了一招。

网友:
料板零件要多换几个 省事

网友:
看来要多注意了....换上去的不见得是好的..要多测测

网友:
换的时候,可以单独测量一下,基本值

网友:
这个例子要记住啊 以前我都认为是桥的问题!

网友:
6566还真不能完全相信   有些东西就得多试试

网友:
你的事6566。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帮助下~1

网友:
可能CPU的供电的VID编码挂到I/O里去了,这样可以刷BIOS和更换I/O!

网友:
螺柱很好!很不错!我向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谢谢上面的各位

网友:
6566不正常还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