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稳定

楼主(2012-03-25):
p5gd1-tmx /f 的主板是方正的,客户自己升级bios没有成功,就不显显示,我用编程器重新写bios能显示了,但是键盘使用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客户说没有升级前主板很正常,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一个是找到相同方正主板备份bios,第二个方法可以找相同板型不一定的方正主板,只要是类似的就可以了~!

网友:
继续刷吧,尽量找到一模一样的,因为板子是刷BIOS 才出现这种问题的,所以 键盘口 还有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哦,所以换别的配件也没有用,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就换U 口键鼠吧

网友:
这种品牌的bios更难找吧!

网友:
去掉排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