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系统密码问 很郁闷

楼主(2012-03-25):
是台华硕的笔记本windows7系统,在用户里设置好密码,当时能用设置好的密码解锁,的那会死重启以后即吧能解锁 ,确定密码没有错,也设置过全是数字胡字母,问题同样,只要重启以后就不能用设置的密码开锁。很少郁闷啊

网友:
外 接 键 盘 试 下~!还 有 就 是 管 理 员 模 式 和 用 户 模 式 弄 错 了 吧`!

网友:
用U盘 近PE破了吧

网友:
WIN 7的密码还真不会破,一般的破解软件破解不了,好像还没有能破解的软件

网友:
win7的密码怎么不能破解呢可以破解的呀

网友:
是他的键盘设置有问题的,我遇到过的

网友:
PE带破解的

网友(2012-05-11):
你没有关闭数字键,或者是打开数字键,这两种方式都试试,应该没问题的,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
那就不要设置带数字键的键作为密码
PE确实可以  但是很少的时候删除会报错
外接键盘是王道 如果还是不行 可能是键盘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2-07-12):
同意楼上的说法 求解

网友:
外接键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