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QQ但是网页打不开

楼主(2012-03-25):
能上QQ但是网页打不开,修复IE也不行。

网友:
更改dns百发百中

网友:
可以了不?

网友:
dns解析错误 ip地址自动获取就行了

网友:
DNS地址不对

网友:
同意ls们,自己输入网站IP看能否登录

网友:
DNS手动设置    在看一下系统服务  是不是关闭了一个网络连接的服务

网友:
我也有过  不过我是只能登飞信   后来进DNS改了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有时候改DNS,有时候,路由器的问题也会这样的,重启就好了

网友:
设置一下DNS。

网友:
下载歌浏览器拷贝到电脑立即可

网友:
改DNS吧  应该是解析的问题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的,一搜一大堆的

网友:
领教了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又涨知识了

大哥,你能不能换个头像啊,看的我心惊肉跳的

网友:
同意2楼的,设置下DNS

网友:
装系统 ok

网友:
DNS要是设置了还不能那就从装个系统吧

网友:
小伙子们最近360和QQ金山又干上了,如果你的机器装有QQ管家或者金山等软件就会和360的安全软件冲突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哦。仔细看下不一定什么都要重装系统,如果客户有重要的软件怎么办嗫

网友:
这种问题DNS解析出错的比较多

网友:
360 不是可以修复的马,。

网友:
如果是临时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运营商dns出问题了。否则自己手动配置下dns吧。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经历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DNS问题,如果设置过DNS,可以通过修复本地连接来搞……

网友:
DNS,DNS。。。还是DNS

网友:
果断没填DNS地址!谢谢

网友:
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
不用怀疑DNS 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内部网的电脑,会不会80端口被禁用了

网友:
尤其是手动修改了网卡的 IP 的朋友,DNS 还真得填写一下。

网友(2012-04-24):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又涨知识了
当然可以, qq用的是idp 协议

网友:
典型的DNS有问题啊。

网友:
解析错误吧!!!!!!!!!

网友:
DNS问题!你可以重启一下路由器或者手动设置下DNS!

网友:
ip和dns改成自动 不行的话 就手动添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DNS有问题

网友(2012-08-06):
同意,网上搜下本地的域名解析服务器IP,手动输入

网友:
做系统吧~

网友:
杀个木马吧,系统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3-07-12):
一般是dns有问题,换google的dns或者114的dns!

网友(2013-10-18):
这问题更常见的是DNS服务器出问题而不是改DNS可以解决的,除非自己曾经随便设置DNS而造成的故障。

网友:
绝对的DNS,更改为本地运营商DNS

网友:
DNS的问题,更换其他DNS

网友(2013-12-03):
主要是网络获取不了DNS地址的缘故,在网络连接中的IP设置中,IP设置成自动获取,但DNS设置成ISP厂家给的设备,此号可以从能够上网的计可以尝试用指定的DNS服务器地址。在网络的属性里进行,(控制面板-网络和拔号连接-本地连接-右键属性-TCP/IP协议-属性-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算机中取得,即在CMD中输入:ipconfig/all,将其填在不能上网的计算机中。

网友:
有时候是电信的问题

网友:
   系统   也有可能是游览器的问题

网友:
DNS问题,如果TP_link 之类的路由器,最好升级一下固件。

网友:
dns设置错误 修改一下或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