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来一款华硕笔记本不知道BIOS密码,求方法

楼主(2012-03-25):
方法我倒是有一两种,就是想问一下坛友们有没有快捷方便的方法。大家也互相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
华硕好像很多笔记放电就有密码了

网友:
1  放电
2 重写BIOS

网友:
放电,最简单的

网友:
放电吧,来的最快

网友:
2楼的 说放电会产生密码我不明白那就是出厂密码了。

网友:
大多数笔记本放电没用,因为密码不在BIOS里面,找个料板把密码芯片换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用华硕本专用解密算法资料就可以算出来的 输多次会提示年月日 查一下通用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的笔记本放电不管用吧,华硕测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放电不管用就是用编程器刷bios,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试试,如果是phoenix bios , 连续输错3次,会给你一组数字,你提供这组数字,可以算出一组通用密码,不是100%有效,但是成功率还是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