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不触发

楼主(2012-03-25):
测量开机按键有17.35电压,按开关之后,有高-低-高的跳变。ON/OFF#在I/O的32脚,也有同样的跳变。I/O的供电正常3.3V,复位正常3.3V,待机电流为0.008到0.012来回跳变。也不知道这个待机电压正常为多少。

这个是仁宝的就是弄不明白那个51_ON#在按开关键之后,开关键的电压应该是3.3V电压,同时那个Q18导通,来拉低51_ON#,可是在这里,按开关键之后,EC_ON一直是低电平。把Q19吹下来之后,再测EC_ON有3.3V电压。不知道这里正常不正常。

帮我分析一下。

接着在i/o接到32脚高-低-高跳变,同时供电,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EC发出PTN _OUT#给南桥应该有个高低高的跳变。可是测量时一直是0V,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原因能影响到变个信号。他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更不要谈什么跳变了。

在这时我看了迅维网上看了一个贴子。和我的差不多,这里他那个是没有RSMRST#输出。可是我这个有。前面的什么都是正常的。就是到EC——南桥(PTN_OUT#)没有。他最后发现这个U21被击穿从而导致LID_SWITCH#这个信号不正常。

也不知道这个信号在此起什么做用,影响不影响EC输出的PTN_OUT#

当我把U21吹下来时,D26有3.3V电压。装一去之后,只是三脚有3.3V ,2脚没有输出。这个电压在这里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个是参考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引起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616
高手指教……

网友A:
2脚明显的高电平     可能是U21的问题你换个试试看

网友:
我没有这个东西,也不知道他在这里起的什么作用,所以吹下来不知道影响吗?

网友:
换个IO试下

网友:
检查休眠开关和相关电路。

网友B:
换I/o把..................

网友:
看下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明显的高电平     可能是U21的问题你换个试试看

让你给说对了。我测了那个LID 信号是低电平,所以EC的PBTN—OUT#一直是低电平的。也没有高低高的跳变。把那个U21吹下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I/o把..................

谢谢你的帮助,就是那个U21睡眠元件所引起的原因。吹下来就没事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就是那个U21睡眠元件所引起的原因。吹下来就没事了。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就是那个U21睡眠元件所引起的原因。吹下来就没事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034-1-1.html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就是那个U21睡眠元件所引起的原因。吹下来就没事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034-1-1.html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