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上电瞬间可触发,关机后再开不行。

楼主(2012-03-25):
IBM r51e 上电瞬间可触发,开机后使用正常,关机后再开也不行,怎么查?

最新发现,c壳或者键盘漏电对地短路,,c壳抬起开关正常,放下立即短路断电保护。,,会是什么引起漏电呢?

网友:
上电瞬间可触发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是3 5V电容问题

网友:
最新发现,c壳或者键盘漏电对地短路,,c壳抬起开关正常,放下立即短路断电保护。,,会是什么引起漏电呢?
键盘?小红帽?

网友:
给主板上面大面积绝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适配器,充电灯闪过,立马开机就能亮,慢2秒点都不行。

这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