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板CPU无电压..

楼主(2012-03-25):
如题,主板装上CPU后没有电压。不装CPU 有1.4V左右。 电压IC为ISL6559CB,更换IC故障依旧。

装上CPU测试16脚VCC=5.4V。26教PG OOD=0V 28EN =0V
不装CPU 16=5.4v 26=5v 28=5v   上假负载测试 系统复位2.5V 电源信号2.5V 串行总线电压1.3 VTT电压1.3V CPU内核电压1.5V
总线基准电压0V 时钟输入0V 时钟输出0V 。 本人是新手请各位高手指导下..在线等待回复..谢谢...

网友A: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换块CPU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高手来解答

伙计,你就别打酱油乐,我还忙着呢.....

网友B:
总线基准电压,先把这个电压搞出来

网友C:
CPU坐有虚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坐有虚焊吗?

没有754测试灯座,现在在加焊CPU座试试看...谢谢回复..

网友D:
    CPU座修复率很低的,   要小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基准电压,先把这个电压搞出来

我是新手,不知道总线基准电压是怎么来的.. 希望能大概的说明下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不难,你用表一笔接假负载的测量点,一笔逐个点板上的各个电解电容,哪个通就是哪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座修复率很低的,   要小心的,

没办法,新手只能冒险加焊试试呗...

网友:
换下时钟芯片,还有你换的那个供电芯片测量电压是好的嘛??

网友:
AMD的 总线电压最后出的.先确定内存,桥供电..CPU供电.等..上CPU 28脚的EN明显不对..需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