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05PE上网本,开机卡LOGO画面

楼主(2012-03-25):
华硕1005PE上网本,开机卡LOGO画面

昨天接一台华硕1005PE上网本,开机屏上有图像,出来华硕的LOGO后就定住,键盘鼠标不能用,不能进BIOS,
拔掉了所有外设,单独取主板出来开机也一样,外接USB键盘也不能动。

现在刷了BIOS,  加焊了黑色的桥,还加焊了CPU,还是一样的情况。
量了各大电感都没有明显短路,电压都出来了。
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麻烦说一说。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4-5 10:09):
补充一下:  主板好了, 换南桥 .黑色正方形BGA的那块.  谢谢各位

网友:
补充一下: 内存也换了,现像一样

网友(点评):
你把摄像头拔掉就可能会好,我修过一台HP MINI的就是这个问题,试试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我前几天才修个1001ha的 也是拔掉摄像头就好了

网友:
加焊南桥或者换一个。那USB供电电压对不

网友:
回楼上的,USB有供电5V
还有,就是加焊过了南桥:就是板上那个小小的黑色的BGA芯片
CPU也加焊了一下,都没有用

网友:
果断换南桥

网友(点评):
理由是什么

网友:
我修过一片  换ec好了

网友:
供电有鼠标键盘没有反应换南桥        卡在LOGO是显卡门把加焊显卡或者换显卡

网友:
检查所有USB接口,正常的话先换EC再换桥。

网友:
卡logo的故障点很多  有的外设:读卡器芯片,网卡芯片,声卡芯片等。IO 南桥 电压滤波。太多问题了

网友:
同意。
同意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的外设,除了能拔掉的,还有在板子上的呢,例如网卡,先把网卡拿下,如果不行,就换个南桥,卡LOGO,必定是外设问题,还有看看,USB口,有没有损坏

网友:
从新做下南桥看看行不行

网友:
由于读卡器和声卡,是在另一个小板上,没有接上主板,所以这二个就排除了。
网卡在主板上,我刚才已拆下网卡芯片,现在现像还是一样。

USB的对地阻值正常, 供电正常。
各大滤波电容,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基本上波形正常,没有毛剌。

现在只有IO和南桥还试不出来,现在没有这二个零件来换。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没有这板的图纸,如果哪位有就提供一下,谢啦。
如果好了我会说一下过程。

网友:
已经在网上定购了南桥和EC,  加上运费一共53元。
看造化了

网友:
顶9楼的,挨样仔细的查查

网友:
看来楼主志在必得

网友:
果断换南桥吧.

网友A:
我记得好像 开关板上接有摄像头。 。前两天修了个。拔掉摄像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 开关板上接有摄像头。 。前两天修了个。拔掉摄像头好的

板上左上角也有开关,不接开关板,按这个开关,可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