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1R0贴片电阻替换

楼主(2012-03-25):
主板供电MOS管旁边1R0贴片电阻被我不小心用热风枪吹不见了,找什么替换?
主板
求助

网友:
1欧的电阻 废板下大把的
反对楼主:
5.0
chenzhengxing
反对楼主:
关键我没有类..

网友:
直接短路也行的
反对楼主:
5.0
chenzhengxing
反对楼主:
我没有短路.我用了个0欧的结果烧了个MOS管

网友:
我就是直接吹个电感上去,呵呵,应该没事的。1R0的电阻应该是接在场管的G极上的,短接它不会烧场管,楼主烧场管的原因不是这个问题哦!!

网友:
找两个2RO的并起来接上去,就不怕功率不够了( ⊙o⊙ )哇

网友:
这个料版上很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