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5):
华硕A43S的本子 ,配置不是多低啊 I5-2450M,2,.5GHZ, 4G内存 1G显卡。。。启动WIN7超慢 ,一般是2分多 ,经常3分多 ,今天到了4分5秒,饿的神啊 。我用过QQ管家 金山卫士 软妹win7优化大师,米什么效果
win7

网友:
配置比我的好啊 我的开机才40多秒么 楼主重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360 安全卫士挺好的 关键是开机启动软件 也和硬盘有关 测下最好

网友:
你从装系统试试啊

网友A:
是不是配置不行啊

网友:
重新安装过另外一个版本的win7,我这里也碰到过一个华硕的笔记本,p43的,装xp正常驱动也正常,但运行的时候动不动就卡一下,后来装win7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就是这样的,我帮我朋友买的华硕,自己买的thinkpad e420,我开机20多秒,他开机1分多,系统装的一样的,配置也差不多,都是i3的,不能再买华硕了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再把开机启动项不必要的都关了、如果在硬盘没坏的情况下就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B(2012-11-16):
少年,原装系统不能用,渣想y470,i7+7690m,原装系统开机3分半,做个盗版的旗舰版开机22秒

网友:
最简单方法重做个系统

网友:
你的可能还是笔记本出厂的时候带的系统吧,建议重新安装系统,可以快的,如果你的本本硬件没有问题的话
下载系统请登录
http://hi.baidu.com/new/166161

网友:
WIN7还是不要太过优化的好,否则会适得其反

网友:
想优化win7,建议你下一个魔方试试!我用的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