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小本T61

楼主(2012-03-25):
今天接到一个IBMt61开机报错0210 STUCK KEY FE 拔下触摸板就好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请大家帮助下

网友:
拆掉不用  或者换个咯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找一个触摸板先试试呗

网友:
键盘换了,,或者把 触摸板的线剪掉

网友:
都换过了还是不好使

网友:
应该是触摸板附近的某一个或几个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