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7s正屏不通电

楼主(2012-03-25):
AOC197S正屏,通电不亮屏,指示灯也不亮。拆机,测开关处,没电压。断开高压板与驱动板间连线,测高压板电压,发现只有3V和1.8V左右的电压(灯管有3V)。接上连线,驱动板全无电压,而且高压板也没有了电压。请问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淘宝上很便宜的,50多元钱高压一体板

网友:
我也是在学习中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解决了问题,希望不吝给我说一下!

网友:
    麻烦你把故障说清楚点到底是不通电还是通电屏不亮?

网友:
明显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先确定电源板输出的12V  5V有电压,再查驱板板上1084  1117等元件的输出端有没3.3V 1.8V供电,一般是驱板有上面供电元件不引起不开机。

网友A:
二樓的灌水能力好像有點過了。電源板都沒有12V 5V電壓就肯定是電源板不行了。

网友:
检查电源板和高压板

网友B:
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只有2.8V左右的电压,没有12V、5V输出,驱动板根本没电压

网友:
断开驱动板,把高压板的基本电压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只有2.8V左右的电压,没有12V、5V输出,驱动板根本没电压

把高压板供电先断开 ,有好多机器是高压板有短路引起电路负载过重电压下降,断开高压板供电后电源输出正常的查高压板升压管子,断开高压板后还是一样的,查电源板光耦 、PWM芯片供电有没问题。

网友:
电压没出来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197S用的是LD7575驱动IC,建议楼主先换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樓的灌水能力好像有點過了。電源板都沒有12V 5V電壓就肯定是電源板不行了。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指点,是pwm芯片的问题,更换好,电压正常,顺利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