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051F 怎么改开机电路

楼主(2012-03-25):
今天修到一台20寸AOC超薄LED显示器,外置电源,开关条断成3截,排线也断了,排线有六根线,想直接改成自动开机,因为开关条买不到,六根线依次是3.3V 3.3V 2.2V 5V 3.3CV GND 没有图纸,用镊子直接短路开不了机,各位大侠给点提示

网友(点评):
开关条有卖的 买来在改

网友:
开关条电路那

网友:
这开关条还是个触摸的,板子上还有个芯片,开机信号经芯片发到驱动板的

网友:
说不定驱动板还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机器按键板是触摸的按键板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