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15,诊断卡上3.3vaux灯不亮。。

楼主(2012-03-25):
我想应该是哪里短路了。。点触发。风扇能转,但转的很慢,我就发现诊断卡上3.3vaux灯不亮,跑码灯一闪就灭了。。我测了一下所有供电都没有。电源红线跟橙线只用0点几伏。。不知道在哪里短路了。。
补充内容 (2012-3-26 10:13):
这块是二修板,电源管理芯片跟,IO被换过
芯片

网友:
所有供电都没有怎么风扇会转呢,风扇转说明已经触发了,风扇不转说明没触发,没电压就查供电咯

网友:
看看所用的电感和供电管要不就用示波器看看供电芯片输出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