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 花屏,换好显卡再花屏怎么搞?

楼主(2012-03-25):
机器历史:
客户送来花屏,原显卡G84-950-A2,用10年改良版后正常,客户回去用了一周,说是天天玩 使命召唤7,之后就花屏。
维修过程:
再换一新显卡,故障依旧,花屏。
如何解决?

网友:
楼主啊,什么样子的花屏啊?是不是现存有问题了?

显存, 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显存 没有爆珠,所以就不怀疑

网友:
   不一定非要是爆珠啊   有可能内存、 显存、 显卡之类的  一一排除嘛。

网友(点评):
有没有什么规律呢

网友:
你的是15.4的T61P还是,14.1的,如果是15.4的T61P 应该扩展呜槽 旁边的两颗显存正面一颗背面一颗其中有一颗有问题

严重同意!!

网友:
换了新显卡 再去玩使命召唤 多少个显卡也不够用 啊

网友:
你就叫客户不要大量玩游戏 我们都是这么跟客户说的

网友:
客户才不管哪他就要玩大游戏,我就得总坏是不是内存或桥也有问题或者是供电不好烧的加大散热看看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好在玩大游戏就不行在好都的坏

网友(点评):
好在玩大游戏就不行在好都的坏 怎么理解?

网友:
必须排除显存!供电要1.8

网友:
搞了显卡还花的麻烦

网友:
这个显卡很难换成功的。

网友:
这个显卡玩大游戏就是这样 换没有热量的芯片会好 唉

网友:
一般是显存坏了,我们碰到过三是次,换了就好了。

网友:
要么显存重植,要么是显卡没做好啊

网友:
换两片了还有赚没

网友:
工程够大。。。。。

网友:
想那么多干嘛。干显存呐。干完再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