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连接为何要等三分多钟才出来

楼主(2012-03-25):
电脑重装系统后开机点宽带连接要三分多钟才出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本地连接 设置一个固定IP  开机马上就可以拨号 了

网友:
正解

网友:
固定一个IP就快了,要不每次开机都浪费在寻找IP的时间上了

网友:
不会啊     我怎么没有过

网友:
自动或得IP地址慢点,没事,等一下没事。

网友:
固定一个IP久可以了

网友:
你又不是固定ip肯定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见过 解决了吗??

网友:
一般是没有路由的话,设个ip

网友:
系统问题啊!

网友:
设置一个固定IP

网友:
就是自动获取也不用三分钟啊,还是系统或是其他的吧

网友:
我有次遇到过,不是固定IP的问题,是GHOST安装出了问题。表现为:开机后网上邻居及拔号连接一直没反应,几分钟后一切都正常了,后来我重装系统 一切OK!!

网友:
设置好IP地址后快多了,但也碰到过,设置好IP后,开机能拔号上网,但那相本地连接还是显示正在获取IP地址,求解

网友:
建议用别的版本再重装一次
我没用固定IP,心理原因。
因为无需注册嘛,有时就在环球网评论上胡侃几句,呵呵。

网友:
直接给网卡加固定Ip

网友:
填个IP就OK 它是在寻址。

网友:
点网上邻居右键属性 ——本地连接右键属性 ——Internet 协议(TCP/IP)属性——使用下面的IP地址 随便打填个IP和子网掩码  这样就可以快点了

网友:
他是3分钟没出来, 而不是 3分钟连接不上,, 。这明显是系统的问题,系统慢,  最简单最有效的,就是  重装

网友:
你没设IP地址吧,他是在自动寻找地址,所以慢,你直接输入一个就快了。

网友:
检查网卡,设置好IP地址DNS地址,检查开机启动选项

网友: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答案都一样啊

网友:
我 在 一楼都说了 问题的处理方法 了怎么还有人 计较在这个问题上 啊

网友:
固定个本地连接IP,或者加个路由

网友:
优化一下,然后重点就是手动IP

网友:
手动设置一下ip

网友:
设IP也是一个办法  但系统也会是一个原因

网友:
应该是系统安装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吧,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同样的系统装不同的机型开机连接的时间都不同。有些机型开机几秒就可以宽带连接,有些机型开机几分钟才能连接了。不知是否系统对硬件也有“兼容”问题。

网友:
ip随便填就能行了

网友:
没错,就是设置ip

网友:
你自己设置一个IP地址就好了。    192.168.1.167   255.255.255.0 其它的不用填了

网友:
有的系统重装后第一次进系统会很慢的 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
学习了,明天试下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