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 773s高压包的型号

楼主(2012-03-25):
想在网上购一个高压包,有哪位师傅知道aoc 773s高压包的型号是多少 ,先谢谢

网友:
报一下PCB上的实际引脚功能,看看能不能帮你找一下。

网友:
高压包上有型号,,你都读出来,,大家看一下,,

网友:
在网上买个高压包不如改一根高压条呢, 方便又快捷。

网友A:
通脚12,34568910   引脚功能 1.vcp 2.B+3.-12v 4.G1 5.80v 6.FB 7.HET 8GND 9.FOCUSB+ 10.PUL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脚12,34568910   引脚功能 1.vcp 2.B+3.-12v 4.G1 5.80v 6.FB 7.HET 8GND 9.FOCUSB+ 10.PULSE

高压包上有标签的嘛,上面就有型号的呀.DNF-FT0035引脚的通断与你的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