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7500第八脚没电压 945也没坏

楼主(2012-03-25):
atx电源的7500第八脚没电压   945也没坏   是那里问题啊 !       都查不出

网友:
945到8脚中间有一电阻,查是否开路或虚焊。如电阻正常,查945工作条件。

补充内容 (2012-3-26 08:39):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9231-1-1.html    看看也许对你有帮助

电阻虚焊或阻值变大比较多

网友:
8脚和11脚都是输出的,没电压应该查7500

网友: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 。

网友(2013-09-08):
我这电源第8脚心也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