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直播AOC919SW维修一例 申请转正。谢谢!

楼主(2012-03-25):
AOC 919SW 客户送来时说是不通电,拿到手一看真是不通电。下图有型号和面板
PS: 表上的数据是保存后再用相机拍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看的清楚,一边拍照一边修,真够累的。AOC 919SW 客户送来时说是不通电,拿到手一看真是不通电。下图有型号和面板
PS: 表上的数据是保存后再用相机拍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看的清楚,一边拍照一边修,真够累的。

网友:
我没这本事   要不我会帮忙

网友:
由于图片大小的限制重新编辑也失败,再这里重新补上图片.

网友:
不够详细,看不懂

网友:
我看中你的表!!哈哈。。。。

网友:
是短路啊 描述的顺序也不是很清晰 有待提高 但还是赞一个

网友:
1、楼主要换一对表笔或者加工一下笔尖!
2、看了许多遍也不知道楼主在说啥!电容短路引起不开机吗?
3、希望楼主买289不只是用来修LCD,否则我会用利用289的拥有者的身份BS你!

网友:
1. 表笔加工我还没有工具能搞,现成的太次不想要。
2. 3楼的图片和文字描述的够直白的吧,再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3. 我 再说一下,一边修一边用万用表测量,还要用相机拍照,然后再PS图片,本来不打算发的,只是一时兴起,发完后发现图太大了,不让传真是太麻烦了。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利用了289C 的SAVE 功能这才搞定。

算了,以后再也不发出来折腾了.  管理员在不,干脆把这帖子删了吧。

网友(点评):
怎么受打击了?哈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法,走自己的路嘛,我挺你

网友:
删了干吗.至少也是经验啊.

网友:
描述  还有待提高    继续努力

网友:
最简单的表笔加工是网上淘那个伸缩针用热缩管套两层哄一下就OK,我用伸缩针外面用电信的电话铜芯线缠起来,然后焊上薄薄的一层锡,同样漂亮的很

网友:
口水流一地,你这修机器倒是小事,你把大伙的眼珠全吸引到你的万用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