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0独显主板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2-03-25):
我这里有块;方正R430独显主板认不到硬盘;其他正常可以眼点亮;有电压到硬盘;但硬盘就是不转;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吗?南桥我也做BGA了;排除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供电看下

网友:
查硬盘到南桥的信号,都没有问题就要换南桥

网友:
在台式机上试试认得到不。
如果认得到看看硬盘供电稳定不。

网友A:
BIOS 刷没有?  硬盘接口的耦合电容 换过没

网友B:
现在手头上也有块板认不到硬盘。烦啊。。。

网友:
供电正常;南桥从做过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刷没有?  硬盘接口的耦合电容 换过没

BIOS没刷过;那个电容也没换过;但是想应该和BIOS没多大关系;电容我现在就换掉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头上也有块板认不到硬盘。烦啊。。。

什么型号的机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机子

神州优雅Q230W上网本,能进U盘PE

网友:
用示波器看供电是不是    浮电【假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神州优雅Q230W上网本,能进U盘PE

南桥什么型号

网友D:
兄弟你手头上要是有硬盘,用别硬盘试试能进不,试下问题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手头上要是有硬盘,用别硬盘试试能进不,试下问题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大哥,在这里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说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什么型号

不记得了直接换板,没时间折腾。

网友:
更换个好的南桥 如果不行 那估计都是总线问题 这个就不好修了

网友:
查硬盘的供电有没有,还有看到南桥的时钟是不是都要正常

网友:
BIOS设置正确吗。。

网友:
换下硬盘耦合电容,

网友:
换个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