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 硬盘加密了怎么解密

楼主(2012-03-25):
今天遇到一块WD160g的本本硬盘加了密的。(刚好我们有PC-3000 PCI KERNEL) 不知道能解不。以前没接触过这东东。在网上看了些资料但还是没搞成功。 哪位老师指点一下好吗
我进入了TOOLS 到 HDD 到(OPEN HDD    CLEAR Password  password setting  security erase)都试了一遍没结果(没用过PC3000)  所以发个贴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2-3-26 22:51):
今天咨询了论坛的老师说用西数效率源专修才能解.看来这盘不能用PCI3000搞定了

网友:
硬盘还像 只有PC3000解决了

网友:
从哪里看出加了密了

网友:
百度上的,不知道有用没有
由于硬盘是在加电的过程中判断是否加密,并且将状态和密码从盘片读出存储在驱动电路板的寄存器中,那么如果有一个已知密码的盘,它的电路寄存器中已经有加密状态和密码,那么将这块电路板安装到未知密码的盘体上后,就能用已知的密码解开未知密码的盘体。
在解密前先介绍一下MHDD的几个有关的命令:
SLEEP:让硬盘进入休眠状态,盘片电机停转;
PWD:给硬盘加密并锁定;
UNLOCK:输入正确的密码给硬盘解锁;
DISPWD:输入正确的命令取消硬盘密码;
首先看看解密前要准备的东西,首先做好纯DOS启动盘,U盘软盘光盘都行,下载MHDD,准备一个跟待解密硬盘相同型号相同固件版本的硬盘(这里要特别注意,由于有些盘的驱动板上记录了盘体的系列号等唯一信息,同型号的硬盘的电路板互换后是不能工作的,这种盘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密);
与你的硬盘电路板固定螺丝配套的螺丝刀(T5或小十字),44针IDE TO 40针IDE的转接头;将待解密硬盘的电路板拆除,将未加密硬盘的螺丝拆除,只留下磁头接口和电机接口的固定螺丝,将未加密硬盘接到电脑第二IDE 口上。

现在启动电脑进入MHDD选择接口为3,用PWD命令给未加密的硬盘加上一个简单的USER密码(如这里的123)

按F2可以看到硬盘处于加密状态;

输入STOP让硬盘盘片电机停转,进入SLEEP状态;

现在将固定电路板的螺丝全部拆除,将电路板带电安装到未知密码的盘体上,拧上磁头接口和盘片电机接口的螺丝,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小心不能出现短路的情况;安装好电路板后电机并没有转,没关系,因为硬盘还在SLEEP状态。

现在输入unlock命令,选择user密码,输入刚才设置的密码(这里是123),硬盘进入工作状态,并解锁;

然后输入DISPWD清除密码,选择USER密码,输入刚才设置的密码(这里是123)回车后密码就清除了;

按F2会发现已经没有加了密的标志了。

如果用F4测试硬盘的话可以发现硬盘可以使用了,但这个测试是不对的,因为电路板上加载的是原来未加密的硬盘的参数(系列号、P-LIST、G-LIST等),要关掉电脑的电源后重启再测试才行;最后不要忘了原来未加密的硬盘盘体现在加密了,但我们知道密码,所以直接用MHDD解开就行了。
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用ISA版的PC3000解密的过程,但是用PC3000解密时不需要给未加密的硬盘加密,加电进入PC3000AT相关功能直接SLEEP后热交换,然后选择运行取消密码就行了,这是因为在MHDD中不输入密码的话它会认为是不加密而不执行DISPWD的实质操作,也就没有改写盘片上的相关状态位,而PC3000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进BIOS把硬盘密码清除了看看

网友:
这个硬盘接入后要输入密码才能进行其它的操作

网友:
是possword set 吗

网友:
进模块列表,看看根安全有关的模块

网友:
小弟不是修硬盘的,但是有个建议,您可以试下看行不行。用MHDD,erase命令清零,或者用DM也行。小弟以前碰过一些被还原卡加密了的网吧盘,都是清零搞定的

网友:
硬盘解密不太好办哪,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点点经验啊,没有遇到过!

网友:
现在学习了,知道什么是 加密了!

网友:
呵呵  密码对于wd来说就是个模块而言   pc3000对于wd  mt的密码很轻松的

网友:
呵呵。我能搞定,但是你一块发过来不划算。哥修盘好多年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效率源解密的,蛮方便的

网友(2012-04-25):
学习中还没遇到过勒

网友:
此硬盘发到罗工哪儿已经解了。听罗工说要用西数效率源专修解 谢谢各位的解答。已经OK了

网友:
远水解不了近渴   另打算吧     看来PC3000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BIOS把硬盘密码清除了看看

主板BIOS自帶哪個硬盤解密 只知道密碼才可以使用的,但不知道密碼的情況下 只有靠專修工具來解密啦

网友B: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