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不安装什么屏蔽起来是不是干扰手机信号啊

楼主(2012-03-25):
  原来手机的扬声器坏了 装了一个好的  可以播放音乐 都正常 就是信号总是很少 有时候忽然满有时候没有   求解

网友:
估计是天线没有安装到位或者接触不良引起的。仔细检查一下看或者重新再安装一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