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造成硬盘狂转呢

楼主(2012-03-25):
我这台电脑在平常使用(浏览网页,QQ游戏等,不是下载软件或查杀木马病毒中)时,时不时的硬盘就开始狂转(硬盘吱吱响,灯猛闪),每次持续时间达几分钟,这时电脑的反应变慢,很令人恼火!不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大侠指点。本机装的操作系统:雨林木风GHOSTXP-SP3装机版,安全软件:是360安全卫士和杀毒。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看看 吧

网友:
硬盘是一直在转的,你的现象只是一直在读写操作。考虑是不是内存太少所以用到硬盘做缓冲。或者检查硬盘健康状态,看是不是读写异常。

网友:
个人觉得360安全卫士和杀毒会卡机。有时死机。有时在你的电脑后台乱搞。

网友:
360不太好用啊!换个杀毒软件

网友:
硬盘用HDTune测了一下,显示如下:

硬盘应该没有问题。感觉是什么软件在读写操作。如果说是360的问题,那我用这个系统盘装的其他机子,也装的360卫士和杀毒却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有两个警告了你还说没什么问题、
检测一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还是数据损坏都会。。

网友:
硬盘先扫一下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重装系统。

网友:
我这也有个160G的,也是在响的时候反应很慢,用MHDD检查没有坏道,现在还放在这的。

网友:
可以尝试,低格啊,

闲置,和坏了有什么区别啊

有一点办法也不低格 那会严重影响硬盘寿命的

网友:
先把360的东西卸载完了再试

网友:
出问题时在进程里看看那个进程的IO读写最多

网友:
看情况硬盘出暗病了,用不了多久了。性能大跌。准备着手换新的吧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这个80G有时也卡起,卡起的时候硬盘灯就一直亮起的,过一会又好了,经常这样,硬盘没坏道,更新了MBR也不行。

网友:
硬盘也扫描了,没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