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A 档69 维修

楼主(2012-03-25):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台 联想E43A 开机1.3 不亮机 档69  以前修过一台做显卡好的 于是重新做了下显卡 故障依旧 刷完BIOS 也一样  在网上查了下 居然是通病 很多人都碰到过  以前修IBM的老机器69是南桥到CPU之间的问题  就用手摸网卡 声卡 和USB 供电 当摸到USB 的电容发现 左边的USB 电容发烫 量阻止短路了 仔细观察USB没明显问题 {T400 明显看的出来} 拆掉USB口 不短 上电开机 亮机 希望能帮到 各位  这机器显卡供电是0.78 图纸标的是1.75 0.78是正常的

网友:
学习了,USB供电档69

网友:
这机器支持诊断卡吗

网友:
应该不支持吧!!!!!!!!!!

网友:
还没修到过,下次遇到看看

网友:
也遇到过这机子呢还,不过到是遇到过y450u口坏宕机的

网友:
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昨天搞定一个,也是usb的问题,usb短路了,,卡机不亮,没诊断卡,不知道跑哪,,,

网友:
E43A的机器,显卡坏的,我有遇见过几台

网友:
经验不错,有些机器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