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主板没复位

楼主(2012-03-25):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2n68-am se2主板 上电没复位 后检查cpu下一管子s脚电压只有0.3V又摸到i/o发热 换i/o还是不行 其他的电压在换完i/o的时候都出来了 时钟也正常  那位高手发言告诉下一步怎么做??谢谢

网友:
你都没把关键测试点的电压报上来,怎么帮你?很多同行看见你这样发帖,都没有回帖的兴趣了

网友:
VR、PG。出来没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VR 是什么啊?核心出来了没啊?

网友:
VRM信号,重点查桥有没有空焊 ,有条件的话用带灯测试座很方便 ,没条件的话就用表一根一根的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