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C51GM-M V1.0 上真CPU无CPU供电案例

楼主(2012-03-25):
板子接到手后,目测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异常的,就插上假负载去测各个的电压,所有电压都正常。然后就插上CPU,发现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长常,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再去量电压的时候发现只有CPU电压没有出来。。奇怪为什么上假负载就会有呢。。。上真CPU就没有呢。。CPU供电管理芯片是ISL6566,上CPU时,去量ENLL也是有3。3V正常的。。。为什么还不出来呢。。后ISL6566换掉后还是一样。郁闷啊。后来没有办法,看到是AMD的板子先把北桥加焊一下吧,,因为AMD的板子北桥是最容易坏的。。。。。。结果奇怪神一般的出现,,好了。。。当时没想到会好的,所以没有拍照片啊。。。。。。
不管怎么样板子就是这样修好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哈!有个时候修东西跟思路都不一样!!

网友:
精英 c51 这种板子 是939针的吧, 一般都是北桥虚焊,这是是这种板子的通病

网友:
北桥引起没有CPU供电真是奇怪啊。。。。哈哈。。。。。

网友:
CPU无供电怎么会是北桥引起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90%都是北桥虚汗

咱也是加焊就好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AMD的板,CPU没有供电有时加焊北桥就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