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耳机单响的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25):
今天遇到个单响的主板
耳机全部插入主板只有左边单响
但是插入一半却是两边都响,正常了
换了N个新耳机都是这样,确定是主板问题
把耳机连续拔插多次不能解决
请问这个问题怎样处理?
主板

网友:
可以试试更换接口

网友:
跳线。插了没有

网友:
应该确定是接口坏了。跳线不对或者没跳,应该不会响,或者只有一个响

网友:
也不完全是借口问题,我遇到过驱动有问题,还有一次是播放软件有问题。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我觉得跳线只要没动过 一把都没问题
基本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一直认为首先应该换个接口看看了

网友:
直接换口
同意楼主:
5.0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换接口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帮顾客把前面板的接口弄响,后面就Let it be 了。

网友:
不不用说,饭接口

网友:
能不能不换借口解决啊?技嘉770的板子,跳线什么的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