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g31t--m9诊断卡代码跑98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25):
一块ECSg31t--m9主板  可以开机,不上内存诊断卡跑d2,报警 ,上内存过d2跑98不动,点复位还是跳d2到98不动 ,大侠们看看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换内存看不行把北桥按到起开机看

网友(2012-07-18):
同样问题!碰到一块精英G31-M5d1,d2,98!不亮!求经验?

网友:
建议刷BIOS感觉好像跑的乱码

网友(2012-08-23):
同样问题!刷过bios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PCIE插槽有没有短路

网友(2013-04-13):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挡在98上,北桥也做过了,还是 一样

网友(2013-11-21):
主板跑98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虚焊) 有的英特尔主板南桥温度较高   本人有遇

网友(2014-03-14):
加焊下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2015-06-29):
怎么,修好没楼主

网友(2015-08-21):
cpu座子空焊,通病

网友(2015-11-11):
现在手上有一块板和这样的故障一个样,换了南桥,北桥,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