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主板问题,大家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2-03-25):
盈通ci945pl酷神版的主板,上cd3.06cpu开机bios报警显示BIOS ROM CHECKSUNM ERROR  DRIVE A ERROR,反正就是软驱报错的意思,重新刷bios问题依旧,换内存条,电源都不行,最后换成cd 2.66的cpu不再报错,开机顺利,可是进系统就蓝屏。用pe做系统也蓝屏,pe都进不去都蓝掉。换2.93的cpu也是蓝屏,不知是哪的问题,测量cpu供电只有0.93v,难道是cpu供电低?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电压。有点低。。1.0多才对吧

网友:
把内存换掉试试!

网友:
温控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多换几启试试。cpu供电在1.0左右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在测量下

网友:
换了两个电源,内存条都不行。

网友:
这板子基本都是电容不好,

网友:
电压有点低。先修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