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3-25):
此板为精英为方正代工的662/1066,8718F-S+966L。
此板原故障为上电保护,12V短路,换过场管排除短路后能触发,跑码26后掉电(隐约能看到显示器刚亮)。再触发还是跑26后掉电。
在触发后的几秒钟内测量32.768电压的时候发现,万用表的正极接晶振的其中一只脚不掉电,正常跑码,点亮显示器,而另一只脚不行。而且是在触发后这样才可以,而触发前接晶振的那只脚不能触发。后来发现触发后把晶振那只脚接地,也正常触发跑码。晶振有压差,谐振电容正常。
很是奇怪,没办法了,求各位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
我昨天碰到一个显卡GPU脱焊,现象为检查显卡就重启了,不停的重启。加焊后正常了。希望可以参考。

网友:
把那个晶振换掉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换了晶振不行的话,就要搞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已经换过了,电压正常,有压差

那谐振电容呢,换了没有,换过了就剩南桥了

网友:
把晶振两边的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