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电脑修的问题可真多

楼主(2012-03-25):
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让帮看看,不亮,N61+9600,拔掉96,还是不亮,检测卡显示内存,换内存不好用,换CPU不好用,告之换主板,也是太老了,该换点件升升级了,客户更换78G+245+2GD3,安上96点不亮,反复测试96不好用,显卡不安就不安吧,直接用原来的硬盘,BIOS不认·!系统做不上。。。。。客户先走了,那一堆在那放着,真TM闹心。。。

网友:
电源跟硬盘的数据线最好换个试一下

电源用我的,数据线拆根新的

网友:
只要硬盘是好的,就是BIOS没调好,怎么叫BIOS不认硬盘啊?

网友:
1、先看数据线有没有坏了!2、有装光驱没?有的话,把光驱的跳冒设为副!硬盘设为主!没有的话,清一下CMOS应该就可以 了!还不行的话硬盘坏了!

数据线是新的,没装光驱,BIOS里面认不出来。

网友:
让他全套换行了。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这也太小白了呀!

网友:
那有这么多一起坏的,楼主应该在另外的机上测试一下原来的配件,找出是配件还是数据线的问题,不然还是会出现错误

网友:
这个,好像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网友:
慢慢来一步步的测  维修就是要耐心

网友:
我不相信客户的机子一下子能坏那么多!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的..说不定是拿别的地方修过..人家给他把好的都换掉了..我就碰到过..一套只有个硬盘是好的

弄好了,所有机器除了电源、内存,剩下全是坏的,估计最开始也就是主板有问题,现在全坏了,应该上家被黑了。

网友:
一次性的叫人家全换,人家客户也会怀疑,老机器是落后了,也不能硬件全坏。

慢慢来总会找到毛病。

话又说回来,客户爽快,你就给他组装个新机器!^_^

网友:
怎么可能一下坏那么多的?楼主就没有替换的配件去判断好坏?老在客户原配置上能搞个什么出来?

网友:
说白了,技术不过关啊,兄弟继续努力 啊

网友:
基本上可以定位是电源问题,你用表测下12V估计在11.7V左右,遇见多了。

网友:
现在开店、修电脑的人太多了,有点小技术的都想开个店,说得好听一点是糊日子,说得不好听是在忽悠人。我有个朋友开店维修电脑已有两三年,前段时间出了一个笑话,一台848的主板,人家并口的硬盘坏了,需要换硬盘。当时店里没有并口硬盘,就用了一块串口的硬盘,可在BIOS里始终无法识到硬盘,连换了几块,都无法识到,竟然怀疑自己的硬盘是坏的,可在别的电脑上却是正常的。没有办法就得向我求教。我想向这种情况有一定维修经验的人都会知道问题在哪?关键是一些人对BIOS太生疏。试想像这样的人也在电脑维修界有一席之地,可想而知我的维修市场怎样才能规范,有技术之人怎样才能有用武之地?悲哀啊!

网友(点评):
我97年开的店,虽说手不咋地,但是BIOS升个级,液晶,主板,显卡电源部分的维修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