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 上网本 BA41-01282A 进水 无内存供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2-03-25):
三星N148 上网本板号:BA41-01282A 进水机器,无内存供电故障维修,目前还没解决,跟大家探讨一下:发个图先

手机器时,插电待机 0.01A,触发跑到0.07A不动,再按开关可以关机,测全板电压,P3.3V_AUX & P5.0V_ALW、CPU供电、桥供电全部正常,测到内存无1.8V供电只有0.35V,显然不正常,跑电路找到内存供电IC U520 A0=CF,1PIN EN 4.78V正常,示波器打9、13PIN驱动G极无波形,4PIN VCC 无供电不正常,12PIN PHASE 输出0.35V不正常,然后查4PINVCC 原来掉了个电阻R783导致电压没过来,应该是进水后腐蚀掉了,补上10K电阻后,4PINVCC 3.3V出来了,但是待机开机还是无变化,仍然是0.07A,内存供电现在变为了0,然后换过新的A0=CF芯片试过,仍然不行,因我水平有限,到此就有点难往下查了,请高手们来替我分析一下,感谢万分!

三星 N148板号:BA41-01184A,BA41-01185A,BA41-01186A.pdf

板号不同,电路差不多

网友:
没有谁有好的建议吗? 自己先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