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要热风枪伺候

楼主(2012-03-25):
一8600GT显卡,故障是又是能亮机,用不了多久就黑屏,强制重启不亮机,主板反复跑C1,需要用热风枪乱吹供电IC周围的芝麻电阻电容,又能用一两小时

网友:
说明的你吹功火候不够! 我吹几个 都1年多 都没返修过! 哇哈哈哈

网友A:
黑屏的时候要检查供电是否正常。这个时候供电正常还是没有电压了,故障是不一样的。

网友:
用bga搞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后核心供电0,显存供电正常

不是的,RT9232方案,上管5503一只,下管5503两只并联

网友C:
哈哈!楼主这风枪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楼主这风枪该换了!!!

新的正品安泰信哈

网友:
应该吹g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时候要检查供电是否正常。这个时候供电正常还是没有电压了,故障是不一样的。

有的卡,gpu不工作也会没有供电,供电受gpu控制

网友:
把那什么芝麻电容电阻重新上焊锡咯

网友:
对比测量正常 和无电时的RT9232的各脚电压应该能够找到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多半不是GPU而是供电元件的原因。因为供电部分离核心还有点距离,加温那部分不至于将核心的球融化什么的。相信楼主也一定换过控制芯片,所以也就排除了它的原因。我修过很多8600的这种故障,但是大多数是RT9259,而且是显存供电比较多。故障原因也不同,有的是小贴片电容变质,譬如自举电容等等,有的甚至是板上太脏,洗干净就好了。总之是控制芯片没有导通。

补充内容 (2012-4-6 21:38):
回复楼主:那你就用最笨的办法,找差不多大小颜色的电容,先把9232周围的都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