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图纸上红圈的数字表示什么含义

楼主(2012-03-25):
大家帮我看看这几个信号前面的数字表示的什么含义,这块是CPU的几路信号。模块的电路我懂得,数字没懂,才研究图纸,无师傅,自学的,大家帮帮我!

网友:
信号来自第几页

网友:
pwrgd信号在图纸的第8,17,24,25页有。

网友:
应该是芯片的管脚吧

网友:
无语,,
是页码
这个不是管脚。。是这个信号在图纸中有出现过这个信号的页码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不喜欢自己实践 思考   数字是代表这个同样的信号  也出现在多少页

网友:
这个属于基础知识,建议看看刘坚强的视频教程吧,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点评):
在那里可以搞到刘坚强的全套视频教程?

网友:
最基础的知识,这是表示这个信号分别在第几页

网友:
这个表示在几页几页

网友:
回c2011i,youku上就有

网友:
是这个信号所到的地方   数字就是那一页。。也可以说这个信号是从那页过来的

网友:
这个很显然是信号去的页数,或者信号来源的页数~~~

网友:
图纸页数,对应查找

网友:
信号来源的页面,LZ准备自学成才啊,可以的!

网友:
来自第几页的坐标

网友:
这是表示这个信号分别在第几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