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英特尔主板P4M800P7MA不开机

楼主(2012-03-25):
富士康英特尔主板P4M800P7MA不开机,点开机无任何反映。
IO83627不参与开机么,67空,68无电。

反而这个W83303AD 48脚芯片感觉与开机有关。

11脚有10V

Q43与G极与 W83303的11脚相连有10V电压,Q43 D极和S极都有5V多电压。

手上没有W83303换,大家看看能否看出不正常!

最新发现W83303 的44脚只有0.1电压、R276一边是5V,一边就0.1    吹下W83303后 R276二边都是5V了,现在是不是肯定W83303已坏?

补充内容 (2012-3-27 22:01):
已修好,就是W83303坏,买了一个Ad一个AG  先上W83303AD后开机针时有时无电压,换AG后正常!

受到警告 2#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没问题  你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W83303AD   是富士康的专用芯片,管理待机电压,开机,查42脚有跳变没有,44脚有输出没有,5脚有没有3.3v

网友A:
42有5V 开机无跳变,44无电压,5脚无电压。另外开机针是3.3V,点开机针电压为0.6低电平!

网友:
你提供的资料有点少。把图纸发上来吧

网友:
W83303AD
看43号脚。把43挑起来看看。开机针起来没有

网友:
没有思路了!有没有大侠,有人讲南桥。查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这图 好多看不懂哦

网友:
点开机没反应就是不触发,跑线查开机电路啊

网友:
上边问题有大侠看一下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有5V 开机无跳变,44无电压,5脚无电压。另外开机针是3.3V,点开机针电压为0.6低电平!

你从开机针,跑线路,看怎么到W83303AD的,应该到42脚,开机时候42脚有  5V----0V------5V的变化,不变化说明有短线,或者不通,开机后44脚应该有5V电压输出,如果没有输出就是这个W83303AD坏了,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台一样的板,CPU座子空焊。触发就跑C1

网友:
303是专用开机芯片! 和MSI的  MS-7一样的作用!

网友:
开机针有变化3.3V-0.6-3.3V,这个W83303的42脚他5V一直没变华。W83303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