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ps3开机绿灯,没图像和声音

楼主(2012-03-25):
主板是VER-001,换了一个闪存芯片后闪存第52和53脚直接发生短路,然后就这样了,开机就绿灯风扇也正常,就没图像和声音,硬盘什么的也不工作。首先该检查哪些?F6001和F6002检查正常
芯片

网友:
闪存里面的内容 换之前是否备份出来了 没有备份的话 此机目前报废,以后说不定可以充新生成KEY

网友(2014-02-27):
这样的机子我也有一个,开机绿灯亮后闪黄灯然后变红灯
,不知道具体什么毛病啊

网友:
LZ检查GPU可能损坏,3楼你的是典型黄灯了。

网友:
PS3没有BGA通病吗?

网友(2015-11-11):
我的闪存芯片没有短路,也没有刷写过,先是花屏,然后绿灯没有图像,手柄无5V输出,其它一切正常,请问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