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硕G31和G41主板维修

楼主(2012-03-25):
第一块:华硕P5KPL-AM SE 不触发!
看板上家没修好,直接让客户换板了,这板扔给我!IO已经更换,换的是DHG,估计和带-A的能通用吧!不管了,直接再次更换上带-A的上去,华硕板上用得多的IO。还是不触发。强上电不复位!已经测试各基本电压正常!
当然,南桥开机条件已经正常,最近天气问题,老遇晶振不起震的!
正如 我是刚来的 所说IO的72脚已经在你点开关时拉为低电平了,但还不触发,这主明了什么?说是IO及南桥相关都是OK的,问题应该出在IO到ATX那!直接飞线能触发,但还是不复位!而如图的330电阻触后一端为0V,另一端为5V.拆下已经坏,更换上,触发后两端电压有变化,都为0V,看样子是断线了。
从ATX慢慢地往IO跑,还真跑出个断线如图,再点焊上,触发一路跑E0了,上内存正常进系统!

看些板断线处,有点受潮,但看论坛早已经有些板飞线解决不触发!看样子是通病!

第二块:华硕P5G41-M
无复位!
供电正常!就是不复位。修过好几块梅捷945G G31 G41都有这问题,换南桥无果!看这板也不应该是南桥问题(南桥发复位信号)!只好先查查PG。
现在修比较新的板也真有些难处,看IC都是旧板上没有的。这CPU供电IC表面上EPU,看样子PDF是找不到的了。上论坛找了下,只说48脚为PG。马上测,有1.1V。难道又断线?别说其它牌子的板子质量差,也不是第一次修华硕主板断线!
前天看了关于供电时钟正常PG已经发出的贴子,说是PG一般经两小管再发给南桥,更何况这型号板子论坛上早已经有大师跑出坏电阻(跟梅捷的坏法有点不一样,梅捷坏小管子),看板子也只能自己跑跑线了。如图,PG跑到主板左上角来,经一排阻822去了PQ6的B极,PQ6E极接地,C极接PQ7B极,PQ7C极无电压,此极还接刚才那排阻从上往下第三个左边,而电阻右端有电压,PQ7B级无电压,说明PQ7C极上拉电压出问题,直接更换822,复位了!哈哈哈。当然,些思路是参数另一贴上的,两板型号一样元件有些不一样!

以上两例,希望对遇上相同问题的朋友有帮助,华硕啊,跟其它牌子也差不多一样差!

网友:
学习了 GO这才是真正的维修

网友:
68235290 -5 严禁灌水
iamzzl -5

网友:
向楼主学习 顺便问一下你修这样的板子都有图纸吗? 要是没图纸估计我是修不好了

网友:
楼主跑线功力很好啊

网友:
没图纸一般只能跑线了,最烦的就是跑线了,富士康和华硕的板是能让人跑花眼的那颜色恶心的想吐。

网友:
pG 是cpu电源管理上那个吗  正常情况下 只要pG信号到了南桥 就会跑马了 吗

网友:
是啊

网友:
刚刚学习,还不能自己修主板。只能在论坛多看看,学习经验!

网友:
照第二块板的思路第一块板也应该是PG到南桥之间断路了但楼主却是检查IO到ATX之间的线路,有点不解

第一个板是不触发!第二个是没复位!

网友:
楼主跑线很熟练啊,我最怕的就是跑线了,看的都是密密麻麻的,倒是知道饼哥的镊子跑线法,好像就是用镊子对牢板子的过板孔,就能轻易的找到板子对面的线位了吧,接着跑线吧

网友:
第一块是不触发,所以先按不触发去检查了。虽然第一次飞了线直接到IO能触发(没经330),但不复位,第一个想法是飞线不能解决的问题,说明飞的线不对!所以还是重新去查IO到ATX的电路。更换了330后,电阻两端电压与初始不一,说明自己还是找对了一半,虽然还是不能触发。而找到断点后,触发正常并跑码了,也没再去研究当330的左端电压拉低是否还去控制复位信号,因为手上也没这板的图纸。呵呵。

网友:
没图纸只能跑线,黑色PCB的板不好跑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这样的板子还没怎么修过呢~

网友:
台式机也要学了

网友:
黑色PCB的板不好跑,很多都看不清,各位前辈,有什么经验发上来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要多给老师们学习学习了。

网友:
哈哈哈,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谁能分析下   飞线还是不能复位  谢谢

网友:
收藏,学习,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看来以后还得多学跑线路

网友:
无触发查IO与PSON#,无复位两个PG;跑线要有耐心,而且要有兴趣,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