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1P大家一起来讨论无+VGFX_CORE

楼主(2012-03-25):
同行拿来一台此机,摔坏的,现在是开机不显,电流可以跑到0.9多,经查一下,pl902电感无电压,看图,

+VGFX_CORE电压,测得PQ901 5脚有19V的电压正常,再测它的控制脚,无电压,所以123脚也无电压,看图发现这个控制脚是CPU电源管理芯片39脚发出来。

此芯片9脚电压为0.35不知道正常与否?

这里我把我所测的数据共享给大家一下:
1-3.2
2-0
3-0.03
4-1.06
5-1.06
6-1.06
7-3.3
8-3.3
9-0.27
10-1.06
11-0.88
12-1.23
13-0.84
14-1.15
15-1.15
16-1.14
17-1.14
18-1.14
19-0
20-1.12
21-1.14
22-5
23-19
24-0
25-5.5
26-1.37
27-1.14
28-0
29-4.6
30-5
31-5
32-5
33-0
34-1.15
35-1.36
36-5.5
37-0
38-0
39-0
40-5
41-0
42-0.89
43-0
44-0
45-0
46-0
47-0
48-0.45
问题现我测到3脚是联一个PR926电阻,这个电阻一头有3.3V电压,而进芯片的另一端为0.03V好像拉低了,但对地阻值也正常!这个电阻本身也正常,阻值为1.9K

补充内容 (2012-3-27 11:58):
此机修复,更换CPU座子

网友:
有修过此机的朋友可以加Q讨论一下,现在机子在我手手,大家一起互相帮忙一下,测一下正常数据。QQ810867833

网友:
同时修到一个机器相同故障的少,有时间讨论的人就更少了

网友:
我看了了下这种故好多人修到,但好像没一个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
听说这个电压很难修出来,大家可以在讯维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测量此IC工作条件是否都已经到位

网友:
看来此论坛还没有这样的高手出现啊

网友:
这是个什么配置的机器 CPU和显卡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为什么显卡供电是CPU供电IC控制?

网友:
是不是脚座被摔空焊了,检测不到VID,不输出VCORE呢?

网友:
第9脚电压0.35V是正常的,查别的吧

网友A:
联想G470 CPUI3

网友:
以前好像修过一台差不多一样的故障吧,查得控制信号也是到CPU的,第一次加焊电感就OK了不到三天客户又拿回来了,说回去都没得亮过跟原来的一样,最后是加焊的桥,好像是HP的Q45吧

网友:
高手出来一下吧要图纸可以找我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G470 CPUI3

有此独显的板子是不要这个电压的

网友:
这个电压不需要吗?不可能!!!!!!!!!!

网友:
此机修复,更换CPU座子

网友:
估计摔掉点了

网友:
之前有个进水的板子也是这的,最后没修好。

网友:
请问楼主+VGFX_CORE这个电压是和CPU供电同步有的吗,我现在有一块一样板,我不上内存+VGFX_CORE这个电压就没有,上内存+VGFX_CORE这个电压就有,但不是和CPU电压同步有,它是过一秒才有。我这块板现在的故障好像是不过内存,电流有跳动,能上到1.14A左右,但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