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怪问题史无前例啊 版主高手过来瞧啊!!

楼主(2012-03-25):
今天接了一台HP6520S 加电到0.93掉电有时到0.54 。。。。。拆机吧,裸点一下还是一样。(这款机器插适配器就能开机)当我插上适配器不按开机键就能正常加电而且亮机都正常无问题。

当按开机键就掉电 不能开机,掉电时所有电都有。。。。当把内存条拔下去 按开机键又不掉电。。单把CPU拿下去也不掉。一起放上去按开机键就掉电,但是插适配器那种开机就不掉!!!

BIOS刷了 北桥回了  EC换了  故障依旧。。。。。。。。有阅历丰富的过来指点指点迷津啊 希望能惊醒我这梦中人!
我用可调电源点得根本不是电池。。看电路图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啊!电压都有。。不过开关出来的PW去EC一个也到ICH一个是不是南桥坏了、

想知道结果

网友:
电池是坏的,还是好的

网友:
要看  电路图  的

网友:
这个  我以前 好像 碰到过

网友:
适配器检测电路 查查

网友:
看下电源通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大问题吧可能是小小的问题没发现仔细看看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啊

网友:
是不是电池老了,电流不够啊,测一下电池在掉电之前的电压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
你加焊一下南桥试试,修过一个,跟你的问题差不多。

网友:
把CPU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不懂 高难度

网友:
这款  cpu爱坏   你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