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换屏

楼主(2012-03-25):
  请老鸟回答我 关于换苹果笔记本的屏问题 全新屏我现在没插硬盘换上去了是白屏 但刚通电的时候笔记本屏幕全是彩色细线(仔细可以看的到  趴着水平看特别明显)像花屏了一样   通电烧了一会屏正面就看不到细线 但水平还是可以看到的 我现在不知道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这已经是第二块全新屏了 都是这种情况 而它原装屏一点也没有这种彩线  我想坏不该2块新屏都有问题吧 不是一个地方的屏我分2家买的

网友:
直接买一个上半身

网友:
你确定显卡是好的吗?

网友:
要刷码片吗?

网友:
应该和戴尔差不多 需要换码片

网友:
应该是屏不通用吧

网友:
要插硬盘和光驱的把 不然回白屏

网友:
同意楼上的.把硬盘什么都接上去看看.就是进系统看看是否正常的了.

网友:
屏不兼容吧

网友:
装全再试试吧

网友:
苹果没硬盘和光驱没启动设备,开机是白屏的啊(个别时候也有灰黑屏),有的有硬盘系统的话也要过挺久(试过5分钟的)才有苹果LOGO出来...

网友:
屏不一样的吧,是不是型号不一样呀

网友(2019-09-18):
把硬盘什么都接上去看看.就是进系统看看是否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