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断线的接好后用什么包比较好

楼主(2012-03-25):
如题屏线断线的接好后用什么包比较好,用胶带包过后发现很硬,在屏轴转折地方时间长了发现还是很容易断。  不知道各位同行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就是用高温胶带粘一下啦,

网友:
包了不经折

网友:
我一般就直接换新的,省的麻烦,还好收钱

网友:
高温胶并排粘

网友:
不用包,直接用热缩管套好,完了用烙铁边的热量来回靠一靠,效果刚刚滴~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我也是用热缩管

网友:
你可以把接口的地方移到不在转轴的地方。加长点线。别的地方粗点也没关系,转轴的地方粗了就不好排线了。还有接口在转轴地方的话,还是容易短,因为要老是来回移动嘛

好办法,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网友:
用醋酸胶带

网友:
一个严重了灌水 我们一般都用胶带 确实不好打折 学习了 嘿嘿

网友:
醋酸胶带?是什么东西

网友:
用布胶带呀

网友:
我跟8楼的意见一样

网友:
一般都 换新的  或者 用热缩管

网友:
告知更换屏线。。。报价150-300(遇到砍价的就说换个手机屏线嘛一般都是几大十,好点的手机也要1百多嘛,还不说几千的笔记本了),客户同意过后告知明天来取。。。然后等客户走后,把屏线接好,用热缩管套紧在缠点绝缘胶布,,OK装机贴防撕标签。。利润杠杠的,,,比你接钱要价高

网友:
同意八楼的,我也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