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买cF-280 机器G86-631-A2显卡做不动

楼主(2012-03-25):
刚基地买cF-280  机器G86-631-A2显卡做不动 无铅 上部230 下部260 做了3分钟都不融化  我以前用过好多种牌子 无铅上部220  下部255  时间70秒就融化了  刚买的怎么办

网友:
估计温控没调好,楼主可接上温控线单独测试下

网友:
温度没调好 我一般上部都是265 楼主 BGA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使用经验

网友:
我做维修5年了 至少用过10种机器 都没这样过啊  上面230 下部260 无铅南桥做的下来 一个小显卡做不动我都不懂他了

网友:
那是你厉害上面温度265  你是在毁机器 还是修机器啊  上部温度上250  芯片吃的消 就算好了 成功率还有吗

网友:
你用多大的风嘴,换一个大点的风嘴试试

网友:
凭经验 多试几次就ok了

网友:
楼主都说用过上十种机器。暂且不否定你的经验。
你用测温线看下实际芯片获得的温度是多少。以及你每段调节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
新机器要适应下的,别急。多试几次,用浊温线测试下实际的温度,不要只看机器的显示温度。

网友:
别的不说。。楼主你做维修五年换了十台BGA机器了????至少我不信、、、

网友:
2温3温的都用过不要不相信啊  我不是自己买   在外面打工过有不是在一个公司做几年的 多家公司积累经验 机器也就用的多 在加上学徒的时候 机器还是师傅自己 DIY出来的     这机器上部235 下部270 持续2分钟都不动  是要上面250 才能做动啊   哎 修爆了个显卡 也只有跟客户说换了 上部250 我担心桥吃不消  除了CPU座子 没用过超240的温度

网友A:
那位师傅 买的是这机器 上面怎么设置温度啊  我打电话给厂里面技术员他说我用的温度段不行    他给我的温度段也不行    有一次机器按焊接 一共设置了4段  按启动开始焊了 刚要到第二段就跳了接着听到做完焊接的报警声音了   机器是不是 有点小问题啊  那位师傅用过的 指点指点 CF-280T 触摸屏那款  不行我就换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位师傅 买的是这机器 上面怎么设置温度啊  我打电话给厂里面技术员他说我用的温度段不行    他给我的温度 ...

280T 触摸的还不会设置,我很佩服你。
认真看下这设置的视频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wODU5NTI4.html

网友:
设定的温度,只是出风口出来的温度,并不是芯片下部的实际温度,230度的温度,经过一定的距离,再到芯片表面,再经过芯片的PCB基板,这是有一定的热量损耗的,所以锡球的温度是到不了230度的,也就达不到无铅的融点,当然做不下来了,所以要把出风口的温度调高,并用测温线量测量芯片下面的温度,确定真正可用的上部温度值。这样才可以。你说的设定230度就可以做无铅,那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用的机器,设定的温度值是经过调整的,可能调高了20度左右,但显示却只有230度,有一些厂家是这样做的,让你感觉到他的机器好强大,可以那么低 温度来做无铅。实际上就是骗人的。

网友:
楼主你使用的曲线是不行的,昨天我们工厂全部休息,所以晚上的电话是我给你打的 。
你的上部曲线 55--185--165--230,这个明显是有问题的曲线。 其他厂家的曲线,也未见有这样设置的。
我们的出风温度是很精确的,上部风口设置温度235,你把测温线放在BGA芯片上方,测试到温度就是235,你电话也告知我了,所以,机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我跟你说过的,要你用测温线告知我实际测试温度,不过测温线的位置你放的不对,要放在BGA芯片和PCB中间。
等待你的反馈。
同时,你可以加大风量试一下,G86显卡本身发热量大,厂家PCB设计的供电和地线铜箔层较大,较厚,本身也有出于散热的考虑,所以G86显卡是比其他芯片难焊的。

网友:
你好  你的温度做也不行 实际上部我设置到了 上部245才做动 下部270才做动

网友B:
我用的X I AO  S H I的3   6   0    C,上部225,下部245,3区140,70秒尅有推动80秒可以完全下来,你肯定设置有问题,行机器开始要用测温线测试你具体的温度,熟悉了以后就可以心中有数了!

X I A O S H I 的 上部225可以做无铅,用225度可以实现回流?让回流焊工程师听到可真的要 X I A O S I 了

网友:
这个帖子非常好,这几天做一个华硕的老显卡:7300GT,用常用的温度根本无法动一下核心,最后上到上240,下250,大多数球球都融透,只有一角的几个球勉强熔,不敢再上高了,下温上到250,这个蓝色的台机显卡PCB颜色变深了

网友:
631的芯片我用CF150都做得轻轻松松,不太相信280会不行

网友:
这机器温度还可以,就是下部风力太大,吹坏了我好几个桥了,搞得我现在都不敢用了

网友:
坏桥和下部风没有关系的,一般来说,做BGA过程中坏桥,主要就是以下几个原因
1、温度没有控制好
2、桥湿度太大
3、静电导致。

网友:
一定要自己多测试,如果你设定的温度显卡没有动,你继续再往上调温度,这个跟你地方的温度差有很大的区别;建议你自己多拿板测试;只要做的BGA显卡能动了,你就可以停止加温;

网友(2012-05-02):
测一下实际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X I AO  S H I的3   6   0    C,上部225,下部245,3区140,70秒尅有推动80秒可以完全下来,你肯定设 ...

上部225度,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温度设置便宜了20度~ 30度,显示225度。只是为了好看而已,建议用测温工具测量实际出风口温度,应该是超过很多的。 传说中的 爆 桥 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X I AO  S H I的3   6   0    C,上部225,下部245,3区140,70秒尅有推动80秒可以完全下来,你肯定设 ...

我事实就是这样的,不好意思,要是G86这样的显卡我上风235度就爆显卡了!!!

网友:
产线上的回流焊的。无铅制程。温度至少是240度。 235度爆桥。表示不可思议。路过,打酱油。表粉我

网友(2012-06-02):
刚上的280T   也是做不动   自己有一台260做起来就很轻松   曲线设定和260设置的一样   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行    打算明天继续设置下曲线试试

网友(2012-07-04):
我的也是哎,刚到家,做intel的无铅南桥不动,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楼上:
温度曲线: 上部 165 195 215 235 245
                          40   40   40   40   50
                  下部 165 185 235 255 265
                          40   30  35   40   50
你是不是设置成了  (无铅专用曲线  ATI  NV 等较薄的芯片) 这个曲线了?
我们售后反馈是有少数用户看说明书的时候不仔细,用这个无铅曲线去做INTEL 南北桥了。

网友:
和你一样碰到问题, ati 的 薄芯片 吹了半天没动,我是360t  使用测温线,最终上部 275 下部 295  锡球温度达到了 230度。。。可能与环境有关系,之前试过dv6000  mcp67mv 很容易就吹下来了。。。

总之,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网友:
关键是环境温度是多少,预热温度是多少,
如果没有预热温度,PCB会将热量散走了,建议将预热温度升到一定量再启动曲线

网友(2012-08-30):
设置的问题,重新设置设置

网友:
3楼那个斑竹的参数不可取请勿效仿。

无铅的上温230下温265基本都可以搞定。这是我习惯的设置。

但是也遇到过一些板子这个温度不行。
具体估计是和主板内部的走线有关,走线密集的升温就快(铜嘛)

但是上温没有超过240的,如果是南桥就更要小心了。我通常都是上温225,下温265,最后停留时间80秒。

网友: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

迅维的风嘴内部是有凹陷的。风口距离要比一般的风口低一些才行。
测温线放在芯片下看温度。

网友(2013-03-15):
我用效时380底部实际温度达到265,上部190十秒之内就ok了~0.6以上的可能要多等一下